MSP430FG437数字IO引脚输出低电平电压不正常

楼主:
新手求教!

现使用MSP430FG437数字IO直接连接PNP三极管基极,以控制三极管实现开关功能。但连接三极管基极的数字IO端口在对应PxOUT控制字为1时,正常输出3.3V高电平,而至低电平时则输出2.3V电压而非典型值。三极管集电极接3.3V供电。反复考察程序应无问题,不知何故数字IO不能正常置低,特求教论坛诸位大神,望不吝赐教。

附参考电路设计图如下

网友:
请把实际硬件连接图发上来,大家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
1、将输出的负载断开,检查IO是否正常输出,如果正常,则是负载电路的原因。
2、如果负载断开后还是输出不正常,检查是否使能了上拉电阻。
3、代码,硬件均无误,IO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