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基本问题

楼主:
dsp不用仿真器,串口烧写程序,sci-a启动怎么在ccssetup 中设置,求解

网友:
串口烧写,不用开启CCS的,你用SDFLASH就可以。请在论坛中搜索相关帖子

网友:
版主,有个小问题需要请教下,不用仿真器,单用串口是不是不具有实时性啊,我的理解就是在ccs上编程好,弄成。out文件,从sdflash中写道dsp中,控制器件,我想要更新数据,应该怎么弄啊

网友:
如果要更新数据,那可以看看关于CKFA方面的材料,论坛中我们也有对此讨论过,你可以搜一搜

网友:
哦,好的,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