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sp430连接不上电脑呢?

楼主:
我用的系统是win7,是不兼容?如何解决?

网友:
WIN7的不可能连不上的啊,我用的就是,64位的。你之前有没有先安装CCS或者IAR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安装了IAR5.4,没法识别啊

网友:
是不是驱动没装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安装驱动啊,不是自动安装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试试驱动精灵 有时会自动安装不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吧,我下载试试,明显不行

网友:
这个是专用驱动,找什么驱动精灵,IAR安装路径下就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但是我选择在安装路径下搜索驱动,依然不行啊

网友:
删除设备,重启,插上再试试

网友:
“IAR KickStart 和CCS 可提供与MSP-EXP430 LaunchPad 板上仿真功能协
同使用时所需的驱动程序支持。完成安装后,IDE 应该会发现作为USB:HID 调试接口的MSP-EXP430G2
LaunchPad。”给你个简单的介绍,你看看吧。按说应该是自动安装的。

网友:
汗。。你是安装的msp430的iar吗

网友:
楼上说的对,是要用IAR FOR  MSP430...

网友:
第一是有专门的驱动的 这个应该很容易
第2 IAR有for ARM 也有FOR 430的
楼主确认下

网友:
win7 64 可以使用EXPG2的开发板。我试过,IAR调试也没问题。

网友:
不知道楼主现在驱动安装成功了吗

网友:
这个是驱动 手动更新驱动指定这个路径即可

网友:
我的铁电板开始也与楼主一样,没有串口驱动,从网上查知,要手动安装专用驱动。

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目录下缺少usbser.sys 文件,复制后就可以安装了。

楼上的驱动应该可以。如果还不行,我再上传一份。

MSP430 Application UART(串口驱动).rar

驱动

网友:
是不没有装驱动 ,买仿真器光盘里有驱动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驱动装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