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楼主:
n1001 1101 & 0110 1000 = ____;
n 1001 1101 && 0110 1000 = ____;
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各等于什么

网友:
一个是按位与,
一个是逻辑与,
按位与得出的结果是一个二进制数。
逻辑与的结果是0或者1

网友:
另外恳请楼主,在求助的时候,帖子名字里面最好把你的问题简洁说一下,
帖子里面也要简述一下你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