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路如果工作

楼主:
这个是一太阳能充电电路,电路中的太阳能电池板采样实在不明白,两个共阳了,太阳能板的电压就跟随了,电瓶电压,这个是我的想法,求大神指点一下!谢谢咯

网友:
我好像明白了,谢谢关注的人们

网友:
呵呵,楼主最好给大家再讲解一下哦,自言自语呢,估计好多新手还不熟悉呢,,,:rose: 给你鼓掌了,,:carnation:

网友:
我的那条回复冲动了,这些天 还在弄,检测这个白天黑夜真难

网友:
电路中的太阳能电池板采样实在不明白,两个共阳了,太阳能板的电压就跟随了,电瓶电压,

看了半天也没完全明白楼主在问什么。几个黑字的意思实在不明白。再者,标题中的“ 如果工作”,后面是不是要加点东西?还是“如何工作”?

《语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的 ,是如何。采样呢就是判断哪个时候是白天哪个时候是晚上呢。两个共阳了呢,说的是,太阳板的正和电瓶的正相连了。按照图上的采样,感觉是太阳的电压在采样的时候是不是和电瓶的相差无几了,当然这个是在IRF3205导通的情况下,这里不明白的是,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关闭MOS管呢

网友:
T1关断时,停止充电,T2关断时防止蓄电池电流流向太阳能电池,T1、T2同时关断时才断开它们的连接。
由此可见,T1和T2应该同时导通和关断。
1、在电池充满时及太阳能电池达不到蓄电池电压时关断。
2、用外部电路控制,---你这个电路没有显示那一部分,所以也没办法知道它是怎么关闭的。

网友:
存在一个外部电路控制T1和T2应该同时导通和关断,但楼主的图上好像没有显示出来,能把图在贴出来一些,就可以分析了,,

网友:
我也知道要同时关断和开启T1 ,T2,关键是关断和开启的条件怎么找,我发下百度文库的链接,这个是我在百度文库看到的。http://wenku.baidu.com/view/3687 ... 36c67481f200187bab5
其实好多地方 我都看到过这种类型的电路了, 下面一个也是
http://www.doc88.com/p-871103143346.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关断和开启的条件:当光电池电压大于电池电压、且电池需要充电时------开启
               ------------其它条件,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