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beaglebone,并请教一个spi的问题。

楼主:
各位,最近在调beaglebone的spi驱动,但是遇到些问题。

我是按照http://communistcode.co.uk/blog/blogPost.php?blogPostID=1这篇文章做的。

在编译uimage前,menuconfig的地方把driver下的SPI里面全都选择了y,

重新编译了uimage,下载到sd卡(覆盖了原来的),

然后把sd卡插到beaglebone上,上电启动,打开minicom(ubuntu下),可以看到正常启动。

问题是:  root登陆后,cd到dev文件夹下,ls -l,没有发现有spidev1.1文件。

请问一下各位,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谢谢!

我的邮箱gooodo@163.com,欢迎交流。

网友:
menuconfig的时候应该能看到:SPIDEV 选择项。

网友:
需要从打印的信息里面找原因
===================================

网友:
谢谢楼上

今天我把spi驱动编译成了模块,生成spidev.ko文件,拷到sd卡的Angstrom/lib/medule/drivers/spi(这个路径记不清了),然后插到beaglebone上,上电,minicom上cd到spidev.ko所在的文件夹下,然后insmod spidev.ko,
结果报错。
编译内核前修改了arch/arm/march_am335x.c文件,如下:
Step 1) Add the following struct to the kernel source file arch/arm/mach-omap2/board-am335xevm.c

static struct spi_board_info bone_spi0_info[] = {
{
.modalias = "spidev",
.max_speed_hz = 48000000, //48 Mbps
.bus_num = 1,
.chip_select = 0,
.mode = SPI_MODE_1,
},
};

Step 2) Change the spi0_init function in the kernel source file arch/arm/mach-omap2/board-am335xevm.c so it reads the same as the following:

static void spi0_init(int evm_id, int profile)
{
setup_pin_mux(spi0_pin_mux);
spi_register_board_info(bone_spi0_info,
ARRAY_SIZE(bone_spi0_info));
return;
}

请问一下还需要修改哪些地方?

我下载uimage和spidev.ko文件的时候,用sd卡读卡器,在ubuntu下直接拷贝过去的,不是用的cp命令(就像windows下拷贝),请问这样做是不是可以?还要不要sync一下?

我明天试一下把spi驱动编译到内核。

结果再到这里来反馈。

多说一句:现在的beaglebone的资料太少了,我把我遇到的问题贴到这,希望对大家又点帮助。

对了,按二楼的计划,你7月2号就开始调spi的驱动了哈,等待你的结果。

谢谢!

网友:
注意一下这个地方的配置,我的测试是可以的

===================================

网友:
1:楼上你是编译到内核还是模块?

2:编译的uimage是不是放到sd卡的angstrom/boot文件夹下?

3:angstrom的文件系统和uimage的关系大不大?也就是说3.1的angstrom文件系统可不可以和3.2kernel编译的uimage一起使用?

我今天编译的uimage启动不了,从minicom打印看,走到半截不走了,已经解压kernel,解压到半截。

我感觉是在menuconfig没有配置好,明天按你的说法再配置一下试试。

谢谢斑竹。

网友:
谢谢六楼提示,今天调试spi驱动成功,过几天来叫作业。

网友:
给力!期待你的报告
===================================

网友:
Beaglebone SPI驱动

入手beaglebone后,花了几天的时间搭建了开发环境,步骤就按照sdg.pdf的步骤,在此不多说了。Vmware workstation+ubuntu10.04,最好不换其他的虚拟机。

Ti的psp里已经写好了spi的驱动并包含了linux3.2,在这里做一些修改的就可以了,以下内容来自网络。

修改arch/arm/mach-omap2/board-am335xevm.c
static struct spi_board_info bone_spi0_info[] = {
{
.modalias = "spidev",
.max_speed_hz = 48000000, //48 Mbps
.bus_num = 1,
.chip_select = 0,
.mode = SPI_MODE_1,
},
};
static void spi0_init(int evm_id, int profile)
{
setup_pin_mux(spi0_pin_mux);
spi_register_board_info(bone_spi0_info,
ARRAY_SIZE(bone_spi0_info));
return;
}

在beaglebone_dev_cfg[] struct加上:
{spi0_init, DEV_ON_BASEBOARD, PROFILE_NONE},

下一步就是编译kernel,但是需要注意两个地方,在此感谢3楼,6楼的提示。

编译后,uimage会放在arch/arm/root下,用它覆盖掉sd卡的就行了。

下面就是测试程序,documention目录下有spidev_test.c,下一步就是gcc一下(arm-arago-linux-gnueabi-gcc spidev_test.c –o spidevtest),会生成一个spidev_test的可执行文件,cp到sd卡的随便一个文件夹下。

回到beaglebone,启动,登陆root,cd到spidev_test所在的目录,./apidev_test –D /dev/spidev.1.0,就可以在minicom看到了。短接beaglebone P9的18和21引脚,然后再运行,ok通了。

如果系统跑不起来,可以换一个uboot和mlo试试,换成angstrom-distribution.com上下的。

网友:
通信模式测试好了吗?

你好,我也开发beaglebone的spi,自测双路已经好了,但是与DSP28335通信的时候,总是测不到时钟信号,楼主有新的进展么?求指导!

网友:
你好,我的spi可以通信,最近在调中断,你把具体的问题贴出来讨论吧。

这样说的没法回答。

网友:
我的spi设置是不是有问题

我的spi与spi相关的部分设置如下:内核是 'Linux-3.1.0-psp04.06.00.03. SDK'
board-am335xevm.c中
static structspi_board_info bone_spi0_info[] = {
{
.modalias = "spidev",
.max_speed_hz = 48000000, //48 Mbps
.bus_num = 1,
.chip_select = 0,
.mode = SPI_MODE_0,(自己根据时钟信号改的)
},
};

static void spi0_init(intevm_id, int profile)
{
setup_pin_mux(spi0_pin_mux);
spi_register_board_info(bone_spi0_info,
ARRAY_SIZE(bone_spi0_info));
return;
}
在 beaglebone_dev_cfg[] 中:
{spi0_init, DEV_ON_BASEBOARD, PROFILE_NONE},
在终端显示如下:
./dev/spidev1.0
./dev/.udev/names/spidev1.0
./sys/devices/platform/omap/omap2_mcspi.1/spi1.0/spidev
./sys/devices/platform/omap/omap2_mcspi.1/spi1.0/spidev/spidev1.0
./sys/bus/spi/drivers/spidev
./sys/class/spidev
./sys/class/spidev/spidev1.0
用spidev_test.c测试通信正常:

root@am335x-evm:/mnt# ./spidev_test -D /dev/spidev1.0
spi mode: 0
bits per word: 8
max speed: 500000 Hz (500 KHz)
FF FFFFFFFFFF
40 00 00 00 00 95
FF FFFFFFFFFF
FF FFFFFFFFFF
FF FFFFFFFFFF
DE AD BE EF BA AD
F0 0D
其他地方我没有进行更改,采用的是默认的方式,用spidev_fdx.c测试的时候没有时钟信号?(保持低电平)
spi相关地方的默认设置是:
/* Module pin mux for SPI fash */
/*static struct pinmux_config spi0_pin_mux[] = {
{"spi0_sclk.spi0_sclk",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ULL_ENBL
       | AM33XX_INPUT_EN},
{"spi0_d0.spi0_d0",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ULL_ENBL | AM33XX_PULL_UP
       | AM33XX_INPUT_EN},
{"spi0_d1.spi0_d1",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ULL_ENBL
       | AM33XX_INPUT_EN},
{"spi0_cs0.spi0_cs0",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ULL_ENBL | AM33XX_PULL_UP
       | AM33XX_INPUT_EN},
{NULL, 0},
};
我觉得设置应该有问题,但找不到原因,请指点!

网友:
楼主望指点啊?

网友:
我也是刚入手arm,你问问斑竹,实在帮不上你。

网友:
大哥,那你的spi时钟是怎么搞定的呢?可以把涉及到的地方给我指点一下吗?邮箱609192501@qq.com。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请教一下beaglebone中spi时钟的问题?
我的spi自测已经通过了~现在与28335通信总是没有时钟信号,详细情况如下:
spi相关的部分设置如下:内核是 'Linux-3.1.0-psp04.06.00.03. SDK'
在board-am335xevm.c中

static structspi_board_info bone_spi0_info[] = {
{
.modalias = "spidev",
.max_speed_hz = 48000000, //48 Mbps
.bus_num = 1,
.chip_select = 0,
.mode = SPI_MODE_0,(自己根据时钟信号改的,看到寄存器MCSPI_CHCONF0的值为0X2c,也就是POL=0,PHA=0?这样对吗?)},
};

static void spi0_init(intevm_id, int profile)
{
setup_pin_mux(spi0_pin_mux);
spi_register_board_info(bone_spi0_info,
ARRAY_SIZE(bone_spi0_info));
return;
}
在 beaglebone_dev_cfg[] 中:
{spi0_init, DEV_ON_BASEBOARD, PROFILE_NONE},
在终端显示如下:
./dev/spidev1.0
./dev/.udev/names/spidev1.0
./sys/devices/platform/omap/omap2_mcspi.1/spi1.0/spidev
./sys/devices/platform/omap/omap2_mcspi.1/spi1.0/spidev/spidev1.0
./sys/bus/spi/drivers/spidev
./sys/class/spidev
./sys/class/spidev/spidev1.0
用spidev_test.c测试通信正常:

root@am335x-evm:/mnt# ./spidev_test -D /dev/spidev1.0
spi mode: 0
bits per word: 8
max speed: 500000 Hz (500 KHz)
FF FFFFFFFFFF
40 00 00 00 00 95
FF FFFFFFFFFF
FF FFFFFFFFFF
FF FFFFFFFFFF
DE AD BE EF BA AD
F0 0D
内核中的其他地方我没有进行更改,采用的是默认的设置,用spidev_fdx.c测试的时候没有时钟信号?(保持低电平)
spi相关地方的默认设置是:
/* Module pin mux for SPI fash */
/*static struct pinmux_config spi0_pin_mux[] = {
{"spi0_sclk.spi0_sclk",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ULL_ENBL
       | AM33XX_INPUT_EN},
{"spi0_d0.spi0_d0",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ULL_ENBL | AM33XX_PULL_UP
       | AM33XX_INPUT_EN},
{"spi0_d1.spi0_d1",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ULL_ENBL
       | AM33XX_INPUT_EN},
{"spi0_cs0.spi0_cs0", OMAP_MUX_MODE0 | AM33XX_PULL_ENBL | AM33XX_PULL_UP
       | AM33XX_INPUT_EN},
{NULL, 0},
};
我觉得设置应该有问题,但找不到原因,请版主指点!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了
首先要判断硬件有没有问题,其次是设置有没有问题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好,硬件应该没有问题:
对于beaglebone来说,自测已经通过,硬件应该没问题,
对DSP28335来说,通信程序在powerpc5125上通信是正常的,与arm原理相同,应该没有问题。DSP28335是买的开发板,硬件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