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讨论1

楼主:
电机驱动有MC33886和L298N, 两种;我想设计成串口控制,大家有什么异议没有?

原理图: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34121-1-1.html

ps:串口控制:模块板上有一块mcu负责产生PWM波,而使用的时候,直接用uart连接,中控器直接发送数据给驱动板即可控制电机。

网友:
是把所有电机的驱动都做在一块板子上么,这样通讯设计和将来的维护都比较方便,不过我不了解各电机的摆放位置,是不是对电机的连接会造成一些不便;或者考虑做异形板,这又会涉及到成本。

网友:
回复 网友A:

曾经也考虑把所有电机(直流、无刷、步进、舵机)都集成起来,但这些电机不可能同时用到,所以还是单独来做比较好。现在先做一路直流电机一路舵机和两路直流电机的驱动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我暂时还不知道各个电机的作用,“不可能同时用到”是什么意思,是不同时工作,还是不会同时出现在小车上?如果是不同时工作的话,分开做用到的中控器串口资源就比较多了吧,而且每个模块都要用一颗C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小车要么是像智能车那样,后轮驱动,前轮转向;要么是左右两个轮子单独控制+万向轮。

我也在考虑要是做到一起,不同时用的话,资源就比较浪费;但要是全部分开,mcu资源也比较浪费。有谁有好的意见吗?

要不就是全部做到一起,然后用那块焊哪块,分正反两面。

网友:
1个mcu控制多个电机 用通信中的分时复用的办法来控制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回复 网友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