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lint

楼主:
其实很早以前,在看 何宗斌 的 8位机开发和编程规范 那本书 知道了 pc-lint和misrac以后。
我就一直想试图使用这些 经典的 检查工具。

然而pc-lint曾有过一阵子想安装,无奈当时实在看得一头雾水,也没有现在足够的耐心。所以一直没玩通。

这几天在折腾 工具链。
最终觉得gnu下实现似乎有点困难,而且gnu的器件支持列表也让我对此不再具有足够的 动力。

于是我转而开始另一种更现实的做法。

我在使用的ide中集成进这些工具。
它们有的有带这个工具的专用接口,集成起来相对简单,我只要安装好这个工具,放在特定路径下,立马就能使用。

而有的就没有,它们大概是提供了一个通用工具接口,以方便我们集成更多不同种类的工具,但是这却加大了集成难度。
比如昨天我花了一天多时间才把pc-lint集成到vc6下,而且使用起来还并不是我很满意的方式。
不知为什么,它总是要把信息打印到终端上,而不是ide中的输出窗口。

今天上班,我几乎没费太大的劲,就把pc-lint集成进我工作的ide里,理由是,它提供了这个专门给pc-lint使用的接口——它写好了命令——而我对此最是陌生,最是不懂。

但是我自己使用的iar for stm8,显然也是vc6的方式,提供的是通用接口。
看来我还得费不少劲。

这段时间因为折腾gcc和这些工具链,三四天里,我没有更新代码大全的笔记——因为根本没看,也没有 更新基于stm8s的 通用程序框架,因为没写。
玩了一阵子以后,我开始回到正途。

所以,现在我工作的项目可以开始使用来自pc-lint的建议去修改和优化——至少是从静态检查上去实现。至于更高级的动态分析和质量分析恐怕这个项目轮不上了。

而我的 通用程序框架。我希望它从一开始就能用上——
今天我在查看pc-lint的结果时
发现很多错误都是集群出现,往往是一个错误不断重复犯。而这些往往源自一个相同的原因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在编码的过程中间隔性多次使用 pc-lint检查,不仅有助于在更早的时间里完善和优化,更能降低修改成本——
你改过了几次的错误,也许你不会再犯,而不至于到了最后,你对着这些不断重复的错误傻傻的发呆。

所以。在接下来继续开始 通用程序框架 的编写之前,我会努力把pc-lint集成到iar里。
同时,在实际修改错误中学习pc-lint的内容本身。
让自己在实际修改中熟悉和了解pc-lint。

写出更好的代码,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梦想。
让它们更稳定,更高效。

网友:
说一下状况

这几天除了上班,基本上所有时间都花在 折腾 pc-lint上。

基本上,我已经在3个ide中成功使用上了 pc-lint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 因为我不懂命令和那些选项。

特别是目前只能对单一个 源文件 检查,各种不方便。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里,看来只能是 看 manual 了。

刚才突然看到了久违的 小帅。
本以为能讨到 什么 他以前的手册,结果他也没有了,没辙没辙,看来只有一条看 原文 manual的路了。

网友:
一点认识

之前的时间里一直是在折腾如何把pc-lint集成到 ide里去。
今晚才用了 绝对路径 这种无奈的方法 完成了—— 奇了怪,那个$PROJ_DIR$的相对路径始终不行,不知为什么。
给那个提供一个pdf教程的老外发邮件求教,也没见回信。

不过多了一点认识是,突然认识到

既然是 静态检查,也就是不涉及到具体的 编译行为(现在反而不确定了)
那么,其实对于在哪里使用也是一样吧——这个意义很大!
因为在不同ide下集成不仅花费重复劳动的时间,而且有的ide还不见得好配置。

于是我突然想,也许它是独立于器件 和 ide甚至是编译器?
洗澡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我几次集成时使用到那几个文件
其中有一个 co-xxx ,我突然想,它是不是 compler?

——是啊,毕竟面对不同器件,它的编译是不一样的,自然也就不能同等分析咯

另外,vc6时,还有一个env-xxx。我当时想,是不是是 环境相关啊。
后来在找更多资料时,确认了这两个猜想。
另外,小帅也给了我明确回复。

那么。我将选择一个更好的方案完成pc-lint的使用

在一个 编辑器里集成pc-lint然后每次不管是用什么ide,我依然可以用这个 编辑器 去做检查。

在编辑器里,我会选择 ultraedit或者 source insight
前者是我工作时随上司才开始熟悉使用,的确各种功能非常强大。
至于 source insight只是因为经常听说,早就想试试了。

接下来我会找时间慢慢把这个东西弄熟

这些天一直没有发帖,是因为我自己也不甚明了。。

至少我要学会 打开什么 选项
还要完成 能对整个项目的检查。

网友:
建议楼主能共享一下有关pc-lint的有关资料
我最近项目暂告一段落,想折腾一下pc-lint和Git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估计你也找到了

网友:
你的另外一个主题贴和这个帖子是我重要的资料源泉!争取这个周末搞通pc-l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