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ALTERA公司的EPM7064已停产,最新的替代其的芯片是什么?

楼主:
请问下ALTERA公司的EPM7064已停产,最新的替代其的芯片是什么?求高手指点。

网友:
MAX7000系列是用5V电源的

这年头5V的可编程逻辑器件已经很难找到了,光凭这一点,要想原封替代基本无望,比较现实的还是重新设计这部分电路。

网友:
完全兼容的肯定没有,只能重新设计选择了

网友:
ALTERA公司的EPM3064有木有停产啊

ALTERA公司的EPM3064有木有停产啊,怎么官方网站上的资料下载没有显示呢。
求指导!!!

网友:
应该停产了,即使不停产也是很少很贵的饿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