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28035 ADC问题。

楼主:
就TI的SPRZ295J文档(TMS320F2803x Piccolo MCU Silicon Errata)有以下几个问题:

1、假如有SOC0~3配置成“同时采样”,即SOC0、SOC1为一对,SOC2、SOC3为一对,这两次同时采样能不能用一个触发源“同时”触发?如果可以,丢弃前两个是不是就达到SPRZ295J文档中的要求而得到正确结果吗?

2、若SOC0~1(设置为同时采样)在T1时刻采样,SOC2~3(设置为同时采样)在T2时刻采样,

t=T2-T1,时间“t”的大小对SOC2~3的正确与否有没有影响?

3、若有SOC0~9,其中有同时采样、单个采样,将丢弃哪些ADC结果?

问题出自以下这几句话:

Details

When the ADC conversions are initiated by any source of trigger in either sequential or
simultaneous sampling mode, the first sample may not be the correct conversion result.
Workaround(s)

For sequential mode, discard the first sample at the beginning of every series of
conversions. For instance, if the application calls for a given series of conversions,
SOC0→SOC1→SOC2, to initiate periodically, then set up the series instead as
SOC0→SOC1→SOC2→SOC3 and only use the last three conversions, ADCRESULT1,
ADCRESULT2, ADCRESULT3, thereby discarding ADCRESULT0.
For simultaneous sample mode, discard the first sample of both the A and B channels at
the beginning of every series of conversions.
User application should validate if this workaround is acceptable in their application.

网友:
拙见:
1、SOC的配置是有优先级的,如果都使用同一个触发源,同一时刻应该只能响应优先级高的SOC;
2、t时间应该至少保证SOC0-1的转换完成吧,呵呵。如果SOC0-1的转换还么有完成,就去触发SOC2-3,不知道DSP是否会响应呢?
3、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不知道楼主为什么对第一个采样点这么在意,实际过程中,完全可以通过限制值、数字滤波或求平均值完成,呵呵。

网友:
那是因为它说:the first sample may not be the correct conversion result,所以要把第一个丢弃了。

网友:
但是这句话应该还有前提吧

网友:
前提就是0版本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