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MCGS组态485串口控制51单片机过吗?给我点信息 谢谢

楼主:
有人用过MCGS组态485串口控制51单片机过吗?给我点信息 谢谢

网友:
楼主应该先去找组态软件的通讯协议,看明白协议就应该知道怎么编写相关代码了,注意不同系统的协议可能是不同的,必须找到你所用的设备的协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我先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