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WDT时复位后单片机就死了

楼主:
用WDT时复位后单片机就死了,没有起到复位的作用,不知要加什么语句?那位大侠帮帮我,谢谢!

网友:
看门狗复位后程序指针跳转到程序的开始,如果你的程序本身是正常的,那么就不会死机,先不要开启看门狗,调好你的程序再说。

网友:
谢谢!WDTCTL = WDTPW; //开看门狗(WDTCTL=0x5A00)

{ if((TR_flag==1)&&(ch==0x55))

 { TR_flag=0; int_timer_B();//timer_B初始化

for(j = 0; j < 10; j++)//延时980ms
 {
   delay1(60000);
 }

sent_byte(timerA_data16.Byte.High) ; //将T0/T1 计数发向PC

 sent_byte(timerA_data16.Byte.Low);

sent_byte(timerB_data16.Byte.High);

sent_byte(timerB_data16.Byte.Low);

}

if((TR_flag==1)&&(ch==0xAA))//clear TAR

{ TR_flag=0; TACTL|=TACLR; //clear TAR

delay1(1000);

sent_byte(ch);

}

for(i=0;i<3;i++) { clear_wdt (); //不断清零,使狗无法复位

}

}

}

 此程序发AA不死机,发55死机?发55时间长,没清狗应该是复位,怎么就死机了?

网友:
发55时,是延时时间过长了吗?期望再与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