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多个component,out端连接同样的I/o口出错,这样不能实现吗?

楼主:
FPGA多个component,out端连接同样的I/o口出错,这样不能实现吗?其实那些component的out输出的时序是不一样的,因而I/O口不会干涉吧。
提示这个:ERROR:Xst:528 - Multi-source in Unit on signal

网友:
1、这等于把多个输出脚并到一起,会引起冲突,综合当然不会让你过。
2、建议楼主尽量多写信息在标题上,以便让版面一目了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可是时序不一样,也不行吗?不能像总线那样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时序不一样,也不行吗?不能像总线那样子吗

不管还是什么线,把两个推挽输出接到一起,如果1个要出0另1个要出1,不就冲突了吗?弄不好还会烧器件。

电路图上的“总线”是并排着的多根线的简单画法,其实每根线都是独立的,并非被接在一起。

网友:
支持,回复太精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问一下,这个总线是可以共用的啊,比如先写命令,再写数据,只是时序不一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既如此,就不能描述成输出,应描述成双向口,自己不输出的时候切换成高阻。

在源程序里能否把两个模块的双向口并在一起,可能跟FPGA系列还有关,记得以前ISE里对Spartan-3编程可以这么做,但Spartan-3E就不行。保险起见的话最好写模块时将双向口分开成入/出两个口写,在调用该模块的层切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谢谢呀,我已经解决了。又有一个问题,Xilinx的Ip不能implement Design吗?麻烦了 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有一个问题,Xilinx的Ip不能implement Design吗?麻烦了啊

能说得具体些吗?

网友:
具体啥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出现该问题,我觉得楼主对数字电路理解上可能还是有些偏颇。
一旦被分配到某一个IO口,实现工具就在物理上将该信号与相应的IO口锁定;多个信号分配到同一IO口,哪怕这些信号来自于不同的component,哪怕在产生时隙上市错开的,实现工具和FPGA无法像“软件”那样实现物理上的切换。

多个信号要从同一IO口输出,只能有两种思路:
1. 用总线形式,将IO口定义为inout型(三态门),可输入,也可输出。
2. 用多路选择器来实现,这个时候严格来讲已经输出端已经是同一信号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出现该问题,我觉得楼主对数字电路理解上可能还是有些偏颇。
一旦被分配到某一个IO口,实现工具就在物理上将该信号与相应的IO口锁定;多个信号分配到同一IO口,哪怕这些信号来自于不同的component,哪怕在产生时隙上市错开的,实现工具和FPGA无法像“软件”那样实现物理上的切换。

多个信号要从同一IO口输出,只能有两种思路:
1. 用总线形式,将IO口定义为inout型(三态门)。
2. 用多路选择器来实现,这个时候严格来讲已经输出端已经是同一信号了。

网友:
顶,支持11楼和12楼精彩论断!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