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程序库<十>ADC12模块

楼主:
msp430内部含有ADC12模块,可以完成12位的模数转换,当对精度或其他指标要求不高时,可以选用430单片机内部的ADC12完成模数转换工作。这里主要实现了一个比较通用的ADC12模块初始化程序,具体的数据存储和处理需要自己在中断处理函数中添加。

  1. 硬件介绍:

    msp430单片机内的ADC12模块的特点如下:12位转换精度,1位非线形误差,1位非线形积分误差;多种时钟源给ADC12模块,切本身自带时钟发生器;内置温度传感器;TimerA/TimerB硬件触发器;8路外部通道和4路内部通道;内置参考电压源和6种参考电压组合;4种模式的模数转换;16bit的转换缓存;ADC12关闭支持超低功耗;采用速度快,最高200Kbps;自动扫描和DMA使能。430内部的ADC12功能还是蛮强大的,可以有定时器触发模数转换开始,还可以和内部的DMA模块共同使用,完成高速的采样转储等高级功能。

    这个AD的转化公式如下,可以根据它计算采样的模拟电压值:

    image

    使用AD是还要注意采样时间,430单片机的模数ADC12模块的等效模拟电压输入电路如下:

    image

    其中VS是信号源电压,RS是信号源内阻,VI在Ax(ADC12模块模拟输入端)上的电压,RI单片机内多路开关等效电阻,VC是保持电容上的电压(ADC12模块采样的电压),CI 是电容的值。需要根据这些值计算采样时间:

    image

    代入单片机上的参数后公式如下:

    image

    我的程序中采样时间设的是4us,可以算出如果用我的程序(不更改采样时间)的话,最大信号源内阻可以是6.8k,当信号源内阻更大时,可以自己按要求设采样时间(在程序的初始化函数内的寄存器设置部分)。

    还有,ADC模数转换时要求参考电压等很稳定,为了达到这个要求,德州仪器要求这部分的电路如下:

    image

    即:所有参考源和电源均并联一组 0.1uF和10uF的电容。

    硬件部分就说这么多了;如果需要更详细的说明,参考用户指南。

  2. 程序实现:

    程序主要实现的是一个比较通用的初始化程序,内容如下:

    char ADC12Init(char n,char channels[],char rep)
    {
        if(n>15)
            return 0;
        //SHT0_0
        ADC12CTL0 = ADC12ON + MSC + SHT0_0 + REFON + REF2_5V;// 开启ad,参考电压2.5v
        ADC12CTL1 = SHP + ADC12SSEL_3;                  //Use sampling timer, SMCLK

        for(int i = 0;i < n;i++)
        {
            if(channels >= 0x80)
                return 0;
            *(char*)(ADC12MCTL0_ + i) = channels;    //每个MCTL设置
        }
        *(char*)(ADC12MCTL0_ + n - 1) |= EOS;           //序列结束

        if(rep != 0)                                  //多次转换
        {
            ADC12CTL1 |= CONSEQ_3;
        }
        else
        {
            ADC12CTL1 |= CONSEQ_1;
        }

        ADC12IE = 1<<(n-1);                                 // Enable ADC12IFG.n-1
        return 1;
    }

    程序先判断n 通道总数是否超过了可用的个数,超过则返回零然后设置ADC12CTL0和ADC12CTL1中不需要特殊设置的部分,然后在设置通道模式(根据rep参数的值);for循环设置的是每个存储寄存器的设置ADC12MCTLx ;*(char*)(ADC12MCTL0_ + n - 1) |= EOS; //序列结束 这句加入序列结束标志;最后设置中断寄存器并返回成功设置标志。其中比较特殊的是ADC12MCTL0_,这个是430提供的头文件中定义的ADC12MCTL0的地址值,以其为指针首址操作ADCMCTLx寄存器,从而利用循环设置寄存器的内容,大量减少了代码行数。

    参数channels[]是每个存储寄存器的设置(除EOS位之外的),含义如下:

    channels[]:对应通道设置,高四位,参考源选择;
    低四位,通道选择。具体如下:
    SREFx Bits
    6-4
    Select reference
    000 VR+ = AVCC and VR. = AVSS
    001 VR+ = VREF+ and VR. = AVSS
    010 VR+ = VeREF+ and VR. = AVSS
    011 VR+ = VeREF+ and VR. = AVSS
    100 VR+ = AVCC and VR. = VREF./ VeREF.
    101 VR+ = VREF+ and VR. = VREF./ VeREF.
    110 VR+ = VeREF+ and VR. = VREF./ VeREF.
    111 VR+ = VeREF+ and VR. = VREF./ VeREF.
    INCHx Bits
    3-0
    Input channel select
    0000 A0
    0001 A1
    0010 A2
    0011 A3
    0100 A4
    0101 A5
    0110 A6
    0111 A7
    1000 VeREF+
    1001 VREF./VeREF.
    1010 Temperature sensor
    1011 (AVCC – AVSS) / 2
    1100 (AVCC – AVSS) / 2
    1101 (AVCC – AVSS) / 2
    1110 (AVCC – AVSS) / 2
    1111 (AVCC – AVSS) / 2

    这是从用户指南里复制来的,每一位和ADC12MCTLx的意义相同(去掉EOS位),所以可用宏定义来制定这个参数,如:

    char channels[3];
    channels[0] = SREF_1+INCH_0;
    channels[1] = SREF_1+INCH_1;
    channels[2] = SREF_1+INCH_2;
    ADC12Init(3,channels,1);

    这是3个通道A0-A2采样,多次采样。

    启动转换函数:

    void ADC12Start()
    {
        ADC12CTL0 |= ENC;
        ADC12CTL0 |= ADC12SC;
    }

    ADC初始化完成后,调用此函数开始AD转换,转换完成后(一个序列通道,如:刚才的0-2),程序自动进入AD中断,用户需要在这里为自己的函数添加处理逻辑;这里只存储了转化的结果: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static int i;
        results[0] = ADC12MEM0;                // Move results, IFG is cleared
        results[1] = ADC12MEM1;                // Move results, IFG is cleared
        results[2] = ADC12MEM2;                // Move results, IFG is cleared
        i++;
        if(i>31)                                  //多次转换时 转换次数
        {
            //多次重复采样时,在这里方处理函数
            ADC12CTL0 &=~ ENC;                      //停止转换
            i=0;
        }

    }

    该程序实现的是多次A0-A2 32次转换,把结果存入results数组。单次时,仅仅采样一次(A0-A2)可用自己更改处理函数。

    程序部分就完成了,调用时注意要自己实现处理逻辑或存储逻辑。

  3. 使用示例:

本程序使用方式还是加入C文件,包含H文件;不过和之前的程序不同的是要自己实现中断处理逻辑。

使用示例参见程序库中的ADC12.

#include <msp430x16x.h>
#include "ADC12.h"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ClkInit();
    char channels[3];
    channels[0] = SREF_1+INCH_0;
    channels[1] = SREF_1+INCH_1;
    channels[2] = SREF_1+INCH_2;
    ADC12Init(3,channels,1);
    _EINT();
    ADC12Start();
    LPM0;
}

这里实现的是3通道多次转换,参考电压都是内部参考电压。自己实现的处理逻辑参见前面的程序实现的最后一部分。

ADC12模块部分就到这里了,有什么不足之处,欢迎提出建议、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