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节点可不可用于采集数据等工作啊。。

楼主:
如题啊。。。路由节点在实现路由功能的同时,可不可以采集数据或是控制开关啊?本人新手,望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顶一下啊。。为什么没人回复啊、、、新手很苦逼啊。。。路由节点对应用层是透明的。除了转发数据,不可以用于做别的工作的了么?

网友:
我的路由可以转发数据,不能采集数据,是何原因啊?请问各位高手!

网友:
追问:路由程序和终端类似,路由开始一段时间能采集数据并无线上传,大概10分钟左右后终止采集数据,仅转发数据。而终端仍可采集数据!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
顶一下啊,问题同上,后来发现是路由不再接受中心节点的广播信息,而终端仍可以接受中心广播信息,不知是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