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了几种字体,还是宋体好看(附字体工具)

楼主:
试了几种字体,16x16下面还是宋体好看,清晰,大小适中,适合320x240分辨率的屏幕啊。
附件提供字库工具下载,喜欢什么样的大家可以自己做
我把三种字体全部放到flash里切换来看,宋体清晰明了,黑体也清晰但细节不够,静蕾体好看但是太小,估计24x24的可能会好点。
效果如下图

字体工具

网友A:
电子书要来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书要来了么~

No. 没有电子书....

一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只是想拿出来大家分享而已,所以都不敢加上试用活动标题的。

倒是很期待你的电子书呢

网友B:
这个例程就是之前分享的那个吧?很不错呀!你的USB HOST程序调的怎么样了?

网友:
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

在低分辨率情况下应该是黑体字最容易做,但这里显然是黑体字的字形没做好,笔划不该有粗细。
不是楼主的问题,是字库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例程就是之前分享的那个吧?很不错呀!你的USB HOST程序调的怎么样了?

不是,稍微修改了一下。

还是不行啊,最近一直郁闷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低分辨率情况下应该是黑体字最容易做,但这里显然是黑体字的字形没做好,笔划不该有粗细。 不是楼主的问题,是字库问题。

粗细可能是字库软件转换的时候把浅色过渡部分的笔画边沿统一做有或无点处理了吧,猜的,不清楚。

网友D:
用过 生成汉字32x32字库 1M多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过 生成汉字32x32字库 1M多大小

1M大小是大还是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