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通过串口控制TB6560步进电机驱动器 出的问题

楼主:
2芯积分

请各位大神帮忙解决个问题~~小弟弄了两天没搞出来~郁闷,将小弟仅有的芯币拿出来~求个解答

代码如下,是通过51串口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其中串口通过串口精灵给指令控制电机,定时器0是给电机精准调速用的。发现打开串口中断和定时器0中断后,貌似有冲突,定时器0中断进不去。特来求教~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i,j,k=750;
uchar key;
uint dir;
   unsigned char dat;
sbit LED = P1^4;  //一个灯做检测用,看是否进入定时器中断
sbit T6560_EN = P0^0; //使能
sbit T6560_CW = P0^1; //方向
sbit T6560_CLK = P0^2; //脉冲

static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
 unsigned int i;
 for(i=0; i<s; i++);
}

void drive_6560_Inital(void)
{

  T6560_CLK =  1;
  T6560_EN =  1;
}

void main ()
{
 drive_6560_Inital();

 //串口初始化
 SCON = 0x50;                 /* uart in mode 1 (8 bit), REN=1 */
 TMOD = TMOD | 0x21 ;         /* Timer 1 in mode 2 */
 TH1  = 0xFD;                 /* 9600 Bds at 11.059MHz */
 TL1  = 0xFD;                 /* 9600 Bds at 11.059MHz */
 TR1 = 1;                     /* Timer 1 run */
 ET1 =0;
 ES=1;                //允许串行口中断
 IP=0x10;                //设计串行口中断优先级

    //定时器0初始化
    TL0 = (65536-k) % 256;
    TH0 = (65536-k) / 256;
    ET0 = 1;
    EA =1;

 while(1)
  {
    switch (dat)   //通过判断串口信息执行不同动作
   {
      case 0x01:
    {
    T6560_CW = 1;
    T6560_EN = 1;
    TR0=1;    //开定时器0中断
   // SBUF=dat;
    break;
    }
      case 0x02:
    {
    T6560_CW = 0;
         T6560_EN = 1;
    TR0=1;   //开定时器0中断
   // SBUF=dat;
    break;
    }

   }
  }

}

 void uart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using 3
{
  RI=0;
  EA=0;
  dat=SBUF;             //接收串口数据
  EA=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通过定时时间控制电机的转速
{

   TL0 = (65536-k) % 256;    //初值设定,可控制转速
   TH0 = (65536-k) / 256;

   T6560_CLK = ! T6560_CLK;    //脉冲信号,使得电机进一次中断走一个布距角

    LED=0;                 //通过一个灯观察是否进入中断
  delay(200);
    LED=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