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伴弻娑㈩敃閻樻彃濮曢梺绋块閿曨亪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婚柣鎰斀缂傛碍绻涢崱妯绘儎闁轰礁瀚…鍧楁嚋闂堟稑顫岄梻鍌氬亞閸ㄥ爼寮婚妸鈺傚亞闁稿本绋戦锟�

楼主:
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块柟瀵稿Т缁躲倕螖閿濆懎鏆旈柍褜鍓欓幊姗€鐛幇顓熷劅闁挎繂娴傞崯搴ㄦ⒒娴g懓顕滅紒璇插€婚幑銏ゅ箣閻橆偄浜炬慨妯煎亾鐎氾拷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用乘法器量出兩波形相位差的方法討論
PSIR
PSIR

网友A(2012-06-27):
用乘法器量出兩波形相位差的方法討論
大家好:
我想研究用乘法器量出兩正弦波
的
相位差方法,我到一些運放的書上寫,將兩頻率相同的
信號
送入乘法器相乘後,可以得到相位差,由於我要測量的頻率最高到1MHZ,覺得這個方法可以穩定的測出細微的相位差。
以前我曾經試過將兩個正弦波轉成方波後測量
時間
差的方式,可
是
頻率越高時 OP本身也會有相移和衰減的問題,因此現在想用乘法器來試試看,我發現 ADI 有一顆 AD633是最便宜而且也有人用的,附件
資料
手冊第一頁裡面有寫到它可以
應用
在 phase detection。
請問大家有用過乘法器來偵測相位嗎?
請問乘法器為什麼可以偵測相位,它是根據什麼
原理
呢?
謝謝。
法器
相位差

网友B(2013-02-20):
类似经历,关注中。

网友C:
积化和差公式:sinαsinβ=-[1][cos(α+β)-cos(α-β)]/2
假设被检测信号为A1*sin(w + Phi1) 和A2*sin(w + Phi2),相乘后输出结果为-[A1*A2]*[cos(2*w + Phi1 + Phi2) - cos(Phi1 - Phi2)],是直流分量A1*A2*(Phi1 - Phi2) 和 高频(2w)分量 -A1*A2*cos(2*w + Phi1 + Phi2)。检测其直流电平就可以计算相位差了

网友D:
楼主说得很好,道理很简单,也就是三角公式的使用问题,

网友E(2015-01-26):
您好,这个方法您尝试过没有?这个方法能察觉出1°以内的相位变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