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体和联合体在通信协议解析的应用

楼主:
在串口通信中,我们往往会解析很多协议,而且在协议中会出现不同数据类型的协议;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协议都定义成某一种数据格式,但是那样会出现协议的复杂度,但是不那样处理的话,程序在处理协议时会变得很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人就应用了结构体和联合体的方式来解决了,反正个人认为自己的方法很实用;
具体方法是:
1、将不同类型的协议分成不同的结构体
struct ChaX_Data     //检测数据协议
{
        float                         P0;//功率
        float                         DN;//电能
        u16                        Ia;//A相电流
        u16                         Ic;//C相电流
        u16                         Ua;//AB相电压
        u16                         Ub;//BC相电压
        u16                         Uc;//AC相电压
};
struct Time_bit       //时间设置协议
{
        u8 year;  //年
        u8 month; //月
        u8 date;  //日
        u8 hour;  //时
        u8 min;   //分
        u8 sec;   //秒
};
2、将不同的协议结构体组合在同一个联合体内
union
{
        struct ChaX_Data         ChaX;
        struct Time_bit         Time;
        u8                         Buff[30];
} UART_RX;
3、串口收到数据程序处理
u8 RX_Num = 0;
void Uart_RX_SYS()
{
  if(USART_GetFlagStatus(UART4, USART_FLAG_RXNE) != RESET)
  {
UART_RX . Buff [RX_Num]= USART_ReceiveData(UART4);
RX_Num ++;
}
}
当然我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比方,具体程序还得更加复杂。
4、应用方式:直接在程序中应用
如果是检测数据协议分析 我们可以这样应用
float Flaot_Power;
u16 U16_Ia;
Flaot_Power = UART_RX . ChaX . P0;
U16_Ia = UART_RX . ChaX . Ia;

如果时间设置协议 我们可以这样应用
U8 Set_ min;
U8 Set_sec;
Set_ min = UART_RX . Time. min;

由于本人从小语文就不是很好,所以表达的不是很清楚 希望各位多多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