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6如果只作为SPI主设备,SSIFss引脚如何处理?

楼主:
只作为SPI主设备,从设备的片选信号由其它IO引脚进行控制,因为不止一个。那么SSIFss这个引脚怎么接呢?是上拉或者下拉,还是直接就什么都不接,处于悬浮状态?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不用就不用接或者接地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