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6的USB作为非OTG的Host使用,如何给Device供电?

楼主:
作为非OTG的Host使用时,是通过USB0VBUS给从设备供电吗?我看数据手册上说,作为非OTG主设备时可释放USB0VBUS和USB0ID作为GPIO使用,难道VBUS不是用来给从设备供电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到的是 Datasheet  的哪一页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2012.1.6那版的中文数据手册,第910页。

网友:
USB0VBUS是检测host的时候,device端电压用的,不是给那边供电的
供电选择的引脚在34脚lqfp封装
分析下官方的原理图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非常感谢!那USBVBUS和USBID如果不用的话,不连接任何东西,直接悬空可以吗?

网友:
原则上应该可以的,不过我都是接了的,我是使用的otg模式来实现的host,主要是程序太复杂,改起来很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适用OTG模式,程序很复杂吗?还没到软件这块,因为9B96是固定作为Host进行数据传输的,然后要求连接一个Device。

网友:
回复 楼主:

USB  是比较复杂一点,不过 Ti 的例程还是蛮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