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模拟电路分析

楼主:
     我发的是一个基于ST7538的电力线载波通信模块的电路图。
     图上有几处看的不懂,还请大神们不吝赐教!

     如图:

    1.左上部分图上标的数字地、模拟地、电源地概念上有什么区别?
    2.右上部分的多支开关真心没看懂是怎么闭合的,CLOSE2-3是什么意思?
    3.右下部分的貌似是个带通滤波器?但是其输入输出端的电路已经有滤波电路了,那么这个带通滤波器在此处的作用是什么?

    请高手指点。

网友:
1、不管什么“地”,它只是个参考点而已,在原理分析上,不用管它。只有要实际应用中,为了减少相互干扰而区分的。

2、那个应该为了PCB布板时作为一个“元件”处理,到时候用焊锡将需要连接的地方焊起来。CLOSE2-3只是它起的“元件”名,如果你画图,你可以随意给它起名

3、滤波器,不能说有了就行了,节数越多,滤波特性越好。

网友:
1.个人认为那些不同的地图标是指三种不同的地要在那两个电容的接地引脚为参考地一点连接。(因为大电容的接地点电位是比较稳定的) 2.个人认为那些节点是跳线插针,无论三插还是两插针的都是,作用是选通电路的某些功能电路。 3.个人认为那个带同滤波器是必须的,因为要从ACT-IN中取出特定频率范围的频率(应该是基波),来供给右上角RAI(RAI应该是ADC输入端)使用以达到反馈基波幅度的作用。(可以结合那些插针的选通功能来看,那些插针只是起了把基波幅度调节到最优值的辅助作用,就像我们在电路上留下的空白电阻位是为了方便做功能或者电路的调试)。

网友:
版主回答的好仔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