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改的EZ430-Chronos无线钓鱼运动手表初步功能算是按计划都实现了

楼主:
本来好多天前的和计算机的数据传输功能试验已经成功了的,只是具体界面没有完成,可是两三天前因为一个细节问题导致了又数据传输不成功,导致了我两三天时间白白用在解决这个不小心的问题上了,虽然心里觉得有点不值得,还是有点犟脾气。

手表软件除了删除了配件才有的什么心跳之类的功能外完全兼容原来的功能,改动增加了一些小功能。

先上个数据传输的GUI界面。什么时候再上个视频吧,现在天太黑了。

点击看大图。因为手表今天不久前复位过,所以只有最后一个记录点是间隔1小时的,之前全是1分钟间隔。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家那边下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家那边下雨啦?

对这些我已经没反应啦,只是有事要出去的时候(例如上街或钓鱼)才想到讨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那个图形界面是有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那个图形界面是有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D:
这个东东好啊,学习下,我代购的也快到了

BTW:我在其他地方看到一个也是用于钓鱼的声纳手表,推荐给王兄,看看能否参考其思路,搞一个传感器,和TI的手表结合起来开发,贴一下图:

其描述如下:此款鱼探测表可 以戴在你的手腕上,可以作为腕表儿也可以作为钓鱼时的与探测表,可以显示日期和时间。和其他的声纳探测器有所区别的是,此款产品不用手持或者固定在船上。 可以在半径75英尺的遥控范围内操作,可以在一个1/4" 的LCD屏上显示真实的鱼群情况。这个传感器使用一个宽90°的声纳束,可以读出深度在120英尺范围内的情况。包括一个用于夜间钓鱼的背光设置和一个高 科技的脉冲波声纳技术。所有的控制按钮都分布在这款防水的腕部装置表上。遥感器可以连续工作500个小时。并且在脱离水面后自动关闭。产品附带操作说明和 遥感器。传感器材料为ABS塑料。产品需两节电池。

网友A:
谢谢楼上,想到过这个问题
不过显示屏不好弄呀

这不,我还刚刚在这里发帖问过问题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f/55/t/10058.aspx

不过这玩意,自己弄只能先自己玩玩吧,想能够挣点收入可能得想想到底能不能有市场之类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想到过这个问题不过显示屏不好弄呀 这不,我还刚刚在这里发帖问过问题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f/55/t/10058.aspx 不过这玩意,自己弄只能先自己玩玩吧,想能够挣点收入可能 ...

已经收藏那篇资料,感觉那篇资料的技术主要用到军事上,因为民用领域潜水作业相对较少。

我觉得可以换一个思路,不一定非用图形显示,可以只显示目标的方位跟距离,举个例子,只要显示:几点钟方向,距离多少,深度多少,有几个目标就可以了,有这些数据就足够钓鱼者来定位了。

具体如下:

10点钟方向,显示为 10:00

距离100米,显示为 100

深度10米,显示为 10

目标3个,显示为 3

这些数据可能需要两屏显示

网友:
不错,我的两个手表都还没空玩

网友E:
fucong的设计终于成了,观摩之

网友:
引用 网友E:
fucong的设计终于成了,观摩之

哪是什么设计,也是实际需要,玩玩而已,难免会有不当之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东好啊,学习下,我代购的也快到了   BTW:我在其他地方看到一个也是用于钓鱼的声纳手表,推荐给王兄,看看能否参考其思路,搞一个传感器,和TI的手表结合起来开发,贴一下图: 90266 其描述如下:此 ...

请教一个问题,您可知道你帖子中的手表关于鱼的水平方向是怎么判别出来的?例如,超声波探头垂直向下,垂直分布的距离可以测量出来,这个原理我懂大概,可以方向是什么原理测量的?两个探头?

网友F:
找了好久,在这个网页找到了英文介绍,好像还有个遥控传感器把数据传回手表。
http://www.ebay.com.hk/itm/Hummi ... hash=item20c1d4353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您可知道你帖子中的手表关于鱼的水平方向是怎么判别出来的?例如,超声波探头垂直向下,垂直分布的距离可以测量出来,这个原理我懂大概,可以方向是什么原理测量的?两个探头?

这款产品有一个专用的浮萍配合手表,浮萍漂在水面检测水下的生物反射信号后再传给手表,这块手表的参数是:宽90°的声纳束,探测深度120英尺。

我的理解是这类钓鱼手表原理跟潜艇使用的主动声纳一样,也就是说它具备一个有指向性的发射基阵和一个接收基阵,发射基阵由多个发射器基元(以发射模式进行工作的多个换能器)组成,接收基阵由多个水听器基元(以接收模式工作的多个换能器)组成,发射基阵的指向性可以使发射的声能脉冲集中在指定的方向上,另外一点就是主动声纳可以在短时间内发射多束脉冲,这样就可以获取不止一组反射的回波数据,然后根据这些数据就能计算出方位和距离,当然了,具体算法细节我还没彻底理解,只是泛泛地有些了解。

有一本英国人写的比较经典声纳理论书籍,个人觉得很不错,推荐一下,可以作为参考书,《实用声纳工程》,当当网上有实体书卖,新浪共享里找了本电子版,不过不是很清晰,建议买本实体书看。

电子版:

刚才又在淘宝搜了下,发现开发这种产品的还真不少,这里是其中一种的说明书,用的是超声波探测,也可以了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了好久,在这个网页找到了英文介绍,好像还有个遥控传感器把数据传回手表。
http://www.ebay.com.hk/itm/Humminbird-SmartCast-RF35-Fishfinder-Watch-Brand-New-/140690863418?pt=LH_DefaultDomain_0&hash=item2 ...

嘿嘿,没找对地方,淘宝搜索“声纳探测”,会出来一大堆相关产品,有不少是中国企业开发的,功能非常全

网友:
晕死
今天想起来录个视频,可是因为正常的可以理解的原因,导致我的记录数据清除了,只有等重新记录了,即使设置1分钟的记录间隔,72个数据点也得一个多小时呀,看来要是再弄只有下午了弄出来了

手表的功能设置的时候,是有超时的,我讲解的时候忘记了时间,正好超时退出的时候我按了按键,变成操作开关了,关闭了记录功能,再打开就清除数据重新记录了

网友:
求解

有个问题请教你,我将control_center中带的ez430-chronos的源码(C:\Program Files\Texas Instruments\eZ430-Chronos\Software Projects\Chronos Watch\CCS)就是这里的。烧写完后打开contol_center 显示基站打开成功,将手表调至ACC模式打开,可以看到无线发送图标在闪烁,但基站没有反应,control_center,也接受不到数据。(基站和control_center没有问题因为我用刚买来的没有重新烧写程序的手表可以正常通讯,一旦我烧写前面所说的源码就不能通讯了)
求解!!!
是不是源码的问题?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EZ430-Chronos#Previous_Chronos_Software_Releases WIKI中找的源码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
求解 !!!
大神不嫌弃 加我QQ:541469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