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做一块MSP430的板子的原理图,为了方便调试,一般我都会放几个LED上去,
放LED的时候,一般就是随意选取个几百欧的电阻,大家都知道LED是电流驱动型的元件。
而且做指示用的LED都有个导通压降,我一般按照1.8V做计算。
为了验证这个经验数据,我专门测量了一个LED导通时的压降,厂家不知道,
封装为1608(0805),颜色为绿色,万用表测量出来的值是1.995的样子,大概来算就是2V。
大家如果手头有不通过颜色的LED的,方便的请测量下,可以作为经验数据在论坛上留下来。
还有就是一个驱动电流的问题,还想跟大家讨论下导通电流最好在哪个范围,3.3V的情况下560欧是可以的。
大概就是6个mA,有个说法3mA也行,当然有人立即否掉的,请教下大家做的最小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
常规LED一般取1-5mA的工作电流,需要较高亮度时可增加到10mA左右,不过最好查一下手册,特别是SMD型LED。

网友:
应养成设计必查手册的习惯

这年头LED的光效提高得厉害,大有颠覆以前的常识之势。比如同样灌入20mA电流,有的LED光强连1 mcd都不到,而有的能上几百上千!(如图)

至于没手册的器件最好别用,如果连生产厂都无法掌握自己的产品特性,还值得别人去信任它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仙猫指教,不同厂的LED差别还真大
手上经常有打样的板子,物料的量不多,所以配回来的阻容元件以及LED这样的元件经常小卷小卷的就不知道是哪家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