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40055效率低的问题

楼主:
对电源了解不多,望指教!

用TI的TPS40055设计了一个电源,输入24V,输出5v/15A,参数用的是TI的SwitcherPro™ 设计软件设计出来的,元器件也是用的推荐型号,但是板子做出来之后效率只有60%多点,与参考设计差的远,请大侠帮忙分析下。感激不尽

网友:
补充问题
我测试的输入电源用的是一般的直流稳压电源,输出负载就是一个MOS管,测试电压用万用表,另外测试输出电压波形,发现有幅度很大的纹波,频率为300K的震荡频率,MOS管的驱动电压和中间节点电压信号上下沿有明显抖动,请帮忙分析下

网友:
TPS40055是同步型的,如果不了解电源,就从简单的开始,因为同步型的要求比一般BUCK型的高。

再者,楼主如果有把波形帖出来,很难判断

网友:
楼主可以:rose: 把原理图贴上来,让大家帮你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