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v5 安装出错 com.ti.ccstudio.debug server.win32

楼主:
ccs v5 安装出错,下面这个总是装不上

com.ti.ccstudio.debug server.win32

总是提示FAILED.

有经验的兄弟帮忙吧。 谢谢

网友:
没有兄弟回复嘛。 跳过这个后面还是有其他的安装错误。 不知道为什么。4.2安装使用没有问题。想玩玩M3只好升到5.2。。。。。。

网友:
帮你顶下,看看那坛友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可能是操作系统的原因

网友:
对了安装的时候把杀软停一下

网友:
4.2下同样问题,重装microsoft visual c++ 2005 redistributable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