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中pwm输出 怎么设定死区时间啊

楼主:
MSP430 PWM输出 中的死区时间怎么设定啊

可不可以用程序写出来啊 请教各位前辈们了

网友:
大家说说啊 怎么弄 啊 指点一下啊 前辈们

网友:
听说有硬件死区这个说法
软件没听过

tb:http://mrguang.taobao.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MSP430没法软件设置死区时间了 只能通过代死区的硬件了
那请问 都有哪些代死区的硬件呢

网友:
软件问题

网友:
赋值前加个条件就算软件死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tb:http://mrguang.taobao.com

网友: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