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谁用过MSP430G2553官方串口代码

楼主:
这几天用到MSP430G2553的内建串口模块,以往2XX都只能用定时器模拟。今天在调试TI官方串口代码时
 slac485a.zip->msp430g2xx3_uscia0_uart_01_115k.c
发现接收进不去中断,如果将LaunchPad的收发脚跳上,PC机可以看到回显,RXD也有波形。
连到MSP430G2553上发现接收脚为低电平,PC发送数据时RXD依旧为低电平。没有波形。
当循环发送数据到PC时,TXD引脚也没有波形。
好像是串口引脚没有配置成功
不过在监视窗口看到p1sel p1sel2 的bit1,bit2也都为1.
我使用的是LaunchPad1.4版本。
不知道这样的问题其它朋友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收发需对调。

网友:
官方的串口通信程一个都没调通,你有调通的没啊,共享一下啊(我使用的是LaunchPad1.5版本)

网友:
你用的什么U?

我的调通了。

网友:
楼主指的是    跳帽的方向吗?

网友:
就是发送和接收引脚需要交叉连接,默认的跳线冒是直连的

网友:
其实大家注意下那个时钟设置

其实大家注意下那个时钟设置,如果你选了ACLK而又没有焊上晶振的话,你一辈子也弄不出来的~~~本人就是个教训!!!!

网友:
现在示例程序里只有用32k晶振的才能调出来。
用DCO的都没调出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收发需对调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谁能上个接线的图看一下啊

网友:
LZ,请尽力上一张图,我也搞明白对调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把P1.1和P1.2用短路帽接一起之后可以收到数据,但是得按着复位键才能发送接收,否则不好使。我要崩溃了。还请个位大神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大哥....怎么个对调法啊....那launchpad的usb线可以直接调试串口程序吗......求大哥指教一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G2553的ACLK可以用VLO,不焊晶振也能用

网友:
求指点啊

对啊求图啊

网友:
为什么串口调试助手发一个数据后串口会不停的返回数据?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DCOCTL = CALDCO_1MHZ;
  P1SEL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P1SEL2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104;                            // 1MHz 9600
  UCA0BR1 = 0;                              // 1MHz 9600
  UCA0MCTL = UCBRS0;                        // Modulation UCBRSx = 1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A0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interrupts enabled
}

//  Echo back RXed character, confirm TX buffer is ready first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0x12;                    // TX -> RXed character
}

我觉得是中断标志位没有被清除  可是不知道标志位的代码是什么    请问这些东西大家都是怎么查来的?

网友:
现在弄明白了   好像只有读了接受的数据才能清楚接受的中断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弄明白了   好像只有读了接受的数据才能清楚接受的中断

你能解释清楚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官方文献 MSP430x2xx Family User's Guide
15.3.15.2 USCI Receive Interrupt Operation这一节(431页)有提到

UCAxRXIFG is automatically reset when UCAxRXBUF is read.

所以只要你在接收中断程序中调用一下 UCA0RXBUF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