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技术咨询

楼主:
    最近在学习使用Xilinx的FPGA,关于仿真部分的测试文档的编写,大家有没有用的好的教程或者经验,分享一下阿,网上看了一大堆,觉得没有特别好的可以借鉴的。

    很期待Xilinx高手和专家指点。

交流方式:

QQ:812158980

    直接回帖子也可以呵呵!

网友:
不是高手且更不是专家的仙猫说

利用ISE能自动生成用VHDL写的Test Bench源程序,然后自己在上面照猫画虎添加代码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谢山猫指点呵呵,日本不错吧呵呵

网友:
testbench的编写,个人感觉是一件很考究的事,写一个相对完美的testbench,需要你对自己的设计非常的理解,并且对设计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加以测试,一些特殊工作场景必须在你的testbench里面体现。

不过入门写testbench,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入手:
1. 读懂代码,知道要测试的代码实现的功能;
2. 理清代码里面的所有的输入和输出信号;
3. 把代码中需要用到的复位和时钟信号,进行初始化;
4. 根据代码需要实现的功能,以及对代码的理解,对输入信号进行初始化;
5. 如果需要仿真的代码运算比较多,且输出数据量比较多,可以把输出的数据打印到一个文本文件中,与算法给出的结果进行比对;如果仿真的代码更侧重于控制和调度,可以直接打印波形,通过波形进行分析逻辑的行为正确与否;

一点个人浅见,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兄弟指点呵呵,方便的话加QQ交流一下,我在单位 的虚拟机下上的网,加不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兄弟指点呵呵,方便的话加QQ交流一下,我在单位 的虚拟机下上的网,加不了你。

已加你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木有收到

网友:
那你加我  20761258.。。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完了

网友:
不过引用“华为的一句话,时序和电路设计出来的,而不是仿出来的。所以搞定系统原理后,设计就异常简单了,不用这么费劲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leader说的在理,那你指的就是要看看系统原理方面的资料,好好了解一下喽

网友:
先搞懂这个代码要实现的功能和要求,然后确定方案,分析设计,编写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调试够清晰了,不够我觉得现在知识量还是要加强啊,总觉得储备不足似的呵呵

网友:
其实代码设计是工具,实现你的系统原理的。关键要清楚我们设计代码要达到的目的,这才是代码设计的核心!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leader指点。

网友:
本人也是瞎忽悠!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