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初级的io的问题

楼主:
  P1DIR |= BIT6;
  P1OUT |= BIT6; //执行完本句,P1.6是高电平,3.5v
  P1REN |= BIT6; //执行完本剧, p1.6电压为1.6v左右

上面是代码,注释是执行的情况

我很困惑

问题1:为什么使能上拉下拉电阻后,电平变为1.6v了呢?\

问题2:P1REN |= BIT6; 对p1.6是使能上拉电阻呢还是下拉电阻?

感谢回答啦

网友:
P1OUT为1是上拉,为0是下拉
p1.6电压为1.6v左右,需要根据你的电路来判断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连任何外电路
我用的launchpad  芯片G2553
p1.6板子上默认接了一个led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啦,果然和外电路有关

我用了p1.7  就和预期是一样的了

网友:
上拉大概是一个35K左右的电阻,加上外部负载,这个会影响到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