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内部上下拉电阻的状态

楼主:
MSP430单片机IO口用来检测高低电平时,是不需要外部上拉下拉的,因为其内部有上拉和下拉。

在用作高低电平检测时,需要开启上拉或下拉。如果有效状态为高电平,则需要配置为REN为上拉使能,且配置OUT为0,即设置为下拉。如果有效状态为低电平,则需啊哟配置REN为使能,且OUT位1,即设置为上拉。如果不开启内部上拉下拉使能,则IO可能出现不固定状态。譬如,当IO被输入高后,外部输入被撤除,但IO寄存器仍然为高。

而在作为输出时,随着OUT的高低,自动选择上下拉。此时IO口的电压与外部电路有关。

网友:
多谢多谢  折腾了一上午 终于差不多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