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串口接12864液晶显示问题

楼主:
最近在弄launch pad 串行接12864液晶屏, 但就是出不来,跪求大神们前来指导。

//P2.6为SID 接R/W, P2.7为SCLK, 接E, cs端接vcc, psb接gnd.

#include <msp430g2433.h>

unsigned char array1[]={"hello world"};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while(n>0)
{
for(i=0;i<200;i++);
n--;
}
}

void lcd_com(unsigned char cmd_data, unsigned char str)
{
unsigned int i,j,temp;
//temp=str;
delay(1);
P2OUT &= ~0x40;    //sid=0 P2.6
delay(1);
P2OUT &= ~0x80; //p2.7 sclk=0
P2OUT |=  0x40; //p2.6 sid=1

for(i=0;i<5;i++)
P2OUT |=  0x80; //p2.7 sclk=1
delay(1);
P2OUT &= ~0x80; //p2.7 sclk=0

delay(1);
P2OUT &=  ~0x40; //p2.6 sid=0
P2OUT |=   0x80; //p2.7 sclk=1
delay(1);
P2OUT &=  ~0x80; //p2.7 sclk=0
// sid=1111,10 RS 0
if(cmd_data)
{
P2OUT |=  0x40;  //sid=1
}
else{P2OUT &= ~0x40;}//sid=0

P2OUT |= 0x80;
delay(1);
P2OUT &= ~0x80;

P2OUT &= ~0x40;
P2OUT |= 0x80;
delay(1);
P2OUT &= ~0x80;

for(j=0;j<2;j++)
{

for(i=0;i<4;i++)
{
temp=str;
temp<<=i;
if((temp&0x80)==0)
{
P2OUT &= ~0x40;
delay(1);
P2OUT |= 0x80;
delay(1);
delay(1);
P2OUT &= ~0x80;
delay(1);
P2OUT &= ~0x40;
}
else
{
P2OUT |= 0x40;
delay(1);
P2OUT |= 0x80;
delay(1);
delay(1);
P2OUT &= ~0x80;
delay(1);
P2OUT &= ~0x40;

}
}
P2OUT &= ~0x40;

for(i=0;i<4;i++)
{
P2OUT |= 0x80;
delay(1);
P2OUT &= ~0x80;
}
}
}

void init()
{
delay(15);
lcd_com(0,0x30);
delay(10);
lcd_com(0,0x30);
delay(1);
lcd_com(0,0x0c);
delay(1);
lcd_com(0,0x01);
delay(1);
lcd_com(0,0x06);
delay(1);
lcd_com(0,0x80);
delay(1);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p;
init();
P2DIR |= 0xc0;
while(1){
lcd_com(0,0x80);
delay(10);
for(p=0;array1[p]!='\0';p++)
{
lcd_com(1,array1[p]);
}
}
}

网友:
试试我的程序呢~

我的12864是在背面有个跳线可以选择 串行 并行模式的,所以我没有管 PSB~

网友:
串行的没玩过 一直玩的并行的 串行的貌似省了不少端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按你那个更改了下,还是不行撒。。给跪了

#include

//cs  Vcc
//sid P2.6
//sclk P2.7

#define SCLK_OUT   P2DIR |=BIT7
#define SID_OUT           P2DIR |=BIT6
#define SID_H      P2OUT |=BIT6
#define SID_L           P2OUT &=~BIT6
#define SCLK_H           P2OUT |=BIT7
#define SCLK_L     P2OUT &=~BIT7

void LCD_Writebyte(unsigned char Chr)
{
        unsigned char i;
        SID_OUT;
        for(i=0;i<8;i++)
        {
                SCLK_L;
                _NOP();
                _NOP();
                if(Chr&0x80){SID_H;}
                else{SID_L;}
                _NOP();
                _NOP();
                _NOP();
                _NOP();
                SCLK_H;
                _NOP();
                _NOP();
                Chr<<=1;
        }
}

void LCD_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LCD_Writebyte(0xf8);
        LCD_Writebyte(cmd&0xf0);
        LCD_Writebyte((cmd<<4)&0xf0);
}

void LCD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a)
{
        LCD_Writebyte(0xfa);
        LCD_Writebyte(data&0xf0);
        LCD_Writebyte((data<<4)&0xf0);
}

void LCD_Initial()
{
        SCLK_OUT;
        LCD_Writecmd(0x30);
        LCD_Writecmd(0x02);
        LCD_Writecmd(0x01);
        LCD_Writecmd(0x0c);
}

void LCD_disp(unsigned char *str)
{
        LCD_Writecmd(0x30);
        LCD_Writecmd(0x80);
        while(*str)
        {
                LCD_Writedata(*str);
                str++;
        }
}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SID_OUT;
        SCLK_OUT;
        LCD_Initial();
        while(1)
        {
                LCD_disp("helloworld");
        }
}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比度调了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调了对比度,但没有什么用,还是没有任何字符显示,应该还是程序里的问题擦。。跪求大神加我扣扣详细指导。。289379066

网友:
我估计是你液晶的R10零欧电阻没有焊上去,自己焊个贴片的零欧电阻吗,一般用并行就不需要,串行必须焊上去,祝你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手 我下了你的程序 我想弱弱的问一句 我的主程序 INCLUDE 你的那两个文件之后 怎么无法编译~~ Fatal Error[Pe1696]: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ST7920.h" E:\11\TI\12864\main.c 4

网友:
回复 楼主:

串行有好多IO口要拉高或者拉低的,这个你注意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记得要共地

网友:
你把P2DIR|=0xff;加到初始化程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