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磁干扰问题

楼主:
大家好,本人利用应变片测力仪测力,电桥输出经放大电路后由数据采集卡采集数据,但交流伺服电机一启动,输出信号就变化非常大,怎么办啊?

网友:
居然没人回答,自己顶自己一下了,各位有经验的麻烦给小弟指条路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下次注意,发帖要发到相应版块,信息发布是用于发布一些产品信息的,所以大家很难发现你的问题。

网友:
这个多半是电源窜扰所致,要加隔离,将电机和控制电路之间全部隔开,另外电桥及电桥放大器的供电要足够平稳,如果电桥和放大器间有长引线需要使用屏蔽电缆,必要时,传感器和放大器要加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