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RTC 32.768低温测试情况

楼主:
看见BBS里很多老大说6PF晶振低温也不振,有些不放心.

后面可能需要RTC,不太想用PCF8563了,于是测试了一下低温(官方的程序).
参数如下:
12.5pf晶振
6pf NPO 0603电容
2layer FR4 PCB

--------------------------------
25度常温2秒左右启动.
-20度7~9秒左右启动.
没有出现传说中的不振或者启振时间长达几分钟的情况,测试了很多次都如此.

------------------------------------
测试低温要注意个情况:
就是尽量不要取出来测试,因为低温到常温环境会有很多水蒸气液化,那样想振都困难.

目前没有6PF晶振不能做比较,也还没有把相同晶振放到8563上做比较,后面再测试了

后面再安排测试一下一直检测RTC状态,如果故障就马上闪灯.
通它几个晚上看看是不是会有停振的可能.这比较讨厌,因为工厂出厂后都带电池的.不会重加电

网友:
楼主的实干精神值得称赞

象做这样的测试,主要是看(内部的)振荡器的特性,如内部振荡部分的增益,带载能力,输入阻抗,电压特性,温度特性,……。
因为是测试这块IC的振荡特性的,对具体的某一晶体呈现什么特性倒不是主要的。
或者可以找一些不同等效参数的晶体,在不同测试条件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