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 心得】+s2按键的改进建议

楼主:
昨天从老师那领了一块TI的launchpad

这两天就一直在倒腾

今天大致熟悉了IO的一些操作

学习用中断来做一个简单实验

就是按一下S2 ,触发中断将P1.0取反,具体的体现就是p1.0所连接LED的亮暗的反转

写好代码后

代码如下:

******************************************************************

P1DIR |= BIT0;
  P1DIR &= ~BIT3;
  P1REN |= BIT3;
  P1OUT |= BIT3;
  P1IE |= BIT3;
  P1IES |= BIT3;
  P1IFG &= ~BIT3;
  _BIS_SR(LPM4_bits + GIE);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
{
  P1OUT ^= BIT0;
  P1IFG &= ~BIT3;
}

***************************************************************

实际操作时,LED总是亮着,偶尔会灭一下

仔细检查了几遍代码,就是没发现哪有问题

忽然恍然大悟!!!!

按键有都懂,导致结果不稳定.

解决方案:

在P1.3与GND之间连接一个103的电容,即电容与S2是并联(10*10^-9F即10nF的电容)

不知道这个电容大小是否是最合适,我也没计算,但实际操作来看,效果很好!

其实个人觉得,TI做板子的时候就该在按键上并一个电容以消抖,

要不然不是在坑初学者么!

网友:
s2的确没有焊接电容    不过s1倒是有个c14的焊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

我仔细看了下板子
发现有C24  没有焊电容  不过是预留了  默认是没有焊的  原理图上是有100nF的电容的
看来ti考虑的还是挺周到
我没注意而已

网友:
在TI官方示例代码里面,我记得有用定时器消抖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软件消抖也是可以的  用一个延时就可以了  因为需要延时的时间较短  大约5-10ms 可以不用定时器  直接cpu空转nop就行

网友:
还是有很多开发板按键不加电容的 当然是加了好

网友:
好像看到过LanchPad的硬件版本也是有不同的,新的好像取消了一个还不知道是全部按键的电容。

晕死,CCAV直播怎么这么卡,难怪要钱发展什么宽带吆

网友:
回复 楼主:

再仔细看了下板子      S1的C14并了47K的电阻到地,不过电容空着的焊盘,没焊,
S2的C24并了47K的电阻到地,焊接了一个电容(应该是100nf吧)     1.4的板子
C14可以自己加吧    不晓得为什么TI没焊,,

网友:
现在大多的按键的消抖是用软件来实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按键端口没上拉,上拉就可以了,你加这条语句就可以了P1REN |= BIT1;

网友:
回复 网友C:

额....貌似我没有用到p1.1......

网友:
我想这个问题是怎么一回事 又是VCC又是GND测试了n把回 表示被坑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太理解你的意思啊.

网友:
表示一下激动了

然后发现好像不是同一问题
不过楼主这个样子初始化 估计就没问题了

void InitializeButton(void)                 // Configure Push Button
{
  BUTTON_DIR &= ~BUTTON;
  BUTTON_OUT |= BUTTON;  //多了这一行 拉高了
  BUTTON_REN |= BUTTON;
  BUTTON_IES |= BUTTON;
  BUTTON_IFG &= ~BUTTON;
  BUTTON_IE |= BUTTON;
}

网友:
回复 楼主:

P1.3也是差不多的P1REN |= BIT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