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ART串口中断

楼主:
 main(void)
  {

/*
PC4  PC13

PB10

PA0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RXNE,ENABLE);

STM_EVAL_COMInit(COM2,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2,ENABLE);}

stm32f10x_it.c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u16 c;
if (SET ==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RXNE))
{
c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USART_SendData(USART2, c);
//GPIOD->ODR=0xffff;
printf("ddddeeee");
while (RESET ==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C));
}
}

为什么不进入中断啊 我将程序下载到flash中用 串口调试助手发数据的

网友:
说的这么笼统
那就回答的也笼统
NVIC

网友:
总结,神级的提问,神级的作答。

网友:
NVIC嵌套向量控制器中没有使能。

网友:
你怎么知道没进中断,中断函数太长, 进入的时候先将中断关了,等退出时,再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