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报到和求助 谁能给份集成电路引脚定义表

楼主:
各位大虾 小弟初来乍到 过来露个小脸     刚接触集成电路 看着芯片周围的标识 实在莫名 不知道谁能给份定义表 全一点吧 网上只能找到几个

网友:
这个具体得看那家的芯片,一般同一个厂家会有一个统一的命名方法。一般会datasheet里面说明。或者在官网上有单独介绍。我没有专门搜集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比如 RE上边还有一横的 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有效电平

网友:
没有一横的通常是高电平有效,加有一横的表示低电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