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挑战级(高级)一题目的探讨

楼主:
原题和官方答案:

22.MSP430F4152外接32.768K晶振,MCLK需要设置为4MHz,请给出F4152各个clock寄存器的配置数值。

A.FLL_CTL0 |= XCAP18PF; SCFI0 |= FN_2; SCFQCTL = 121
B.FLL_CTL0 |= XCAP18PF; SCFI0 |= FN_2
C.SCFI0 |= FN_2; SCFQCTL = 121
[正确答案]:A
[试题解析]:
[阅卷得分(2)]:0

探讨:
SCFI0 |= FN_2;       // Select DCO range,1.3 to 12.1 MHz
SCFQCTL = 121;   // MCLK = (SCFQCTL+1) * ACLK,即4000000/32768 - 1 = 121
FLL_CTL0 |= XCAP18PF,就有点纳闷了
1. 在x4xx系列用户手册中,只有如下选项
00 ~1 pF
01 ~6 pF
10 ~8 pF
11 ~10 pF
2. 由于本题指定具体芯片型号,对应数据手册是这么描述的
XTS = 0, XCAPx = 0      1pF
XTS = 0, XCAPx = 1      5.5pF
XTS = 0, XCAPx = 2      8.5pF
XTS = 0, XCAPx = 3      11pF
3.在msp430f4152.h中,也只有
#define XCAP0PF                (0x00)         /* XIN Cap = XOUT Cap = 0pf */
#define XCAP5_5F               (0x10)         /* XIN Cap = XOUT Cap = 5.5pf */
#define XCAP8_5PF              (0x20)         /* XIN Cap = XOUT Cap = 8.5pf */
#define XCAP11PF               (0x30)         /* XIN Cap = XOUT Cap = 11pf */
总之就是没有18PF,所以很容易就会认为A是干扰项,而认为外接了电容选C,
哈哈,错得有点冤啊。

网友:
嘿嘿,这个题我是蒙的。选文字最多的就对了。

网友:
这道题的答案有问题吧,虽然说XCAP18PF只是个宏而已,但官方提供的对应该芯片的头文件中确实没有,出题人应该审核清楚,别弄个不存在的值误导人家,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题和官方答案: 22.MSP430F4152外接32.768K晶振,MCLK需要设置为4MHz,请给出F4152各个clock寄存器的配置数值。 A.FLL_CTL0 |= XCAP18PF; SCFI0 |= FN_2; SCFQCTL = 121 B.FLL_CTL0 |= XCAP18PF; SCFI ...

今天我又翻了很多msp430芯片的头文件,找到了一个带XCAP18PF的。大家可以看看。

网友:
楼主很仔细,向你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exiao找到了头文件,不过是x44x的,而题目是4152,x152x !?? 能不能扯上关系我就不懂了,貌似头文件是第三方IAR编写的,不是TI官方CCS的。嘿嘿,难道说TI那边出题人也是用IAR,而不用自家的CCS,那么是不是说IAR会是比CCS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些题也不一定是TI出的,可能是EEWORLD的工作人员收集的。
对于楼主的问题,我们要认识到,不同的编译工具厂家针对同一种芯片提供的头文件可能会有很大差异的。

网友:
这个题我搜到了

网友:
不同的开发环境,所用的代码会有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同的开发工具,自带的头文件有可能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如果要学430的C语言编程的话,我用的是ccs5.2,是不是还要学针对ccs开发的C?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用的。C语言的语法都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这两天正在看关于430的编程,下载的一些例程中有分为IAR的和CCS的,因为我电脑上只装了CCS,所以也没有把IAR下的工程文件打开,不知道一不一样,听你一说,那我也就不用再纠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