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化的fpga小板的pcb 大家批判互相学习一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没有人来看啊

网友:
不错,来学习一下,请问这是用什么工具画的?

网友:
·

是用的protel dxp画的么?

网友:
不错不错
肯定是AD画的

网友:
怎么上下两层?

网友:
你用AD画的吧?看得出来,左边是jtag 下载, 那右边是不是USB口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ad6花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usb 那种普通小的usb封装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双层版子 为了查看 图片上是分层显示的

网友:
FPGA芯片下面线太多了

网友:
同一根线,多种线宽,不怕信号反射?

网友:
连接铜柱的4个孔槽,有没有必要跟GND连接呢·····如果不连接的话,推荐覆铜和4个开槽孔距离要>5mm

网友:
PCB经验贴,顶顶

网友:
地分割的地方最好打点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