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调试问题总结

楼主:
工作过程:
我们用si4432的芯片做无线传输,将接收端的si4432工作在LDC模式,MCU工作在睡眠模式,然后由发送端发送多个连续唤醒包(短包),后面跟一个数据包,唤醒包的长度可以保证在一个WUT周期内一定可以被收到一个,在LDC模式下si4432会有短暂的工作时间,当接收端的si4432收到我的唤醒包之后,将产生下降沿中断,MCU在这个中断后,将由睡眠模式工作在正常模式,然后再将si4432的工作模式改为正常功耗模式,接收数据,

遇到的问题:
现在我将所有的都设置好之后,在LDC模式下只开了同步字检测中断,其他模式下中断均被关闭,在没有发送唤醒的情况下,si4432会自动产生下降沿中断,而被唤醒,这个中断已经排除由于外界的误触发导致(用屏蔽盒实验过),

解决方法:
尽管做了屏蔽罩,但空气中还是有很多无线电波,为了4432不那么容易检测到同步字,建议,同步字做到3-4位,PRABL 设置位20位,同步字 检测超时打开,寄存器33,最高位置0.

类似SI4432开发问题交流QQ113714426

SI4432无线射频芯片中文资料

网友:
SI4432开发时特别注意的地方

随着大家对SILABS的了解,和对SI4432的兴趣,特拿出一些开发时注意的地方告诉大家,以免大家在开发过程中在犯错。
  一、在开发硬件时:
      1、布线尽量均匀,按照50欧姆的要求去画,
      2、记得过孔、铺地。
      3、亏电电路尽量小,
  二、软件调试:
      1、按照原长的例程去修改,不要自己来设置寄存器,
      2、原长会有寄存器设置工具
      3、做简单的硬件测试和软件判断
      4、确认需要修改的寄存器值是否是正确的,
  三、注意问题:
      1、晶体的精度可能导致你接收不到信号
      2、发射和接收的频率是否一致
   发射机是否正常
(1)看频谱
(2)设置中断
(3)测量电流是否是在正常工作的值
(4)采用内置PN9做信号源
接收机是否正常
(1)采用信号发生器
(2)设置中断
(3)测量电流
还有一些,后续加上。
  有其他问题希望交流!!QQ:113714426

附加一些:
元器件放置以及布线注意事项:

芯片是4.0mm*4.0mm,20脚QFN封装,底部为地。必须通过一些过孔将芯片的地与pcb板的地很好的结合起来;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耦合,尽量避免一些较敏感的数字(和MCU相通信的网络),
射频走线平行,芯片底部不能走线。同样是为了尽量减少耦合,确保相同网络的走线线宽要相同,以及在空间允许的范围内敏感走线间距离至少为线宽的3倍;
在射频前端电路,相邻电感成相互垂直状放置,以较少耦合;
发射电路和接收电路中间留下足够大的地,避免相互间的耦合;
偏置电路中的扼流电感尽量靠近TX脚,减少发射对接收电路的影响;
射频电路中的元器件,尽量靠拢并使用较小封装的元器件,减少寄生电容的产生或影响;
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尽量保持射频走线和地之间的距离,最好大于0.5mm;
射频电路中,元器件接地的脚周围放置尽量多的过孔来减少寄生电感及其影响;
电源滤波电路中的电路应该尽量靠近vdd脚,以确保滤波电容和VDD间的环路面积最小;(要强调一点,参考电路中的电源滤波电容一个都不能少,每个电容都有其作用。此前有过,因为少了某个电容致使模块工作不正常,死机的现象发生)
晶振尽量靠近芯片减少寄生电容的产生,寄生电容过多容易产生频率漂移,晶体下面不要走任何线,特别是电源线;
射频前段电路放置尽量大的地和足够多的过孔,射频走线下面(BOTTOM 面)尽量不要走线或走过长的线,这样可以避免信号通过它们辐射出去;
射频线宽尽量粗,pcb板近量薄。

网友:
请教lz 电池问题

我也在用si4432  要求用电池让si4432工作一年以上,每10sMCU唤醒一次si4432工作2s,加上外围器件,初步估计需要1万mAH的电池,拿来这么大的电池啊,LZ的si4432用电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