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开发板DAC参考电压的疑问

楼主(2012-06-29):
关于STM32开发板DAC参考电压的疑问
我手上有个100个引脚的STM32-107开发板。我用了提供的两个示例程序试了下,一个是ST提供的梯形波示例程序,一个是双路DAC正弦波示例程序,示波器看波形,波形都是正确的但是就是最高电压(即DAC转换寄存器的值达到4095)只有300mV左右。我将VREF脚(开发板上插孔TP13)与板上3.3V,输出最高电压还是300mV左右。请问各位大侠,如何才能让输出达到3.3V?不必太详细,简单提醒下也行,非常感谢!
电压
寄存器
开发
程序

网友A(2014-07-18):
请问,你的问题后来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