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和继电器

楼主:
请问,stm32的I/0口出来的信号,中间应该接一些什么,然后接到继电器上(比如24v的继电器)

网友:
一般接三板管,把驱动能力放大一下

网友:
要加驱动,晶体管、MOS管、IC等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选择,对于敏感系统还可能需加隔离。

网友:
主要是增强驱动能力,比如三极管,MOS管等,最好再有一个光耦隔离电路和在继电器两级接上反向的二极管

网友:
主要是增强驱动能力,三极管

网友:
用一个UN2003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给个电路图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给个电路图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给个电路图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给个电路图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以给个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