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们帮助

楼主:
请问大家,如果我想测得一个小球下落时与地面碰撞的压力值大小,应该选用什么传感器呢???多谢各位啦

网友:
压力应变片,同时要配合适当的机械结构件和算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本人是一个新手,对这些东西还不是很了解,麻烦你能具体的解释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应变片被受到机械作用力时会改变形状进而改变其阻值,其阻值变化率与作用力的大小相关,应变片和电阻接成电桥,这样阻值变化率会转变成电压,然后用运算放大器放大该电压,之后进行AD得到形变的数字量,下面就是算法了,即将应变片的阻值变化与作用力的大小对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