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后练习二十三之 UCOS 行为同步

楼主:
课后练习二十三之 UCOS 行为同步

1. 行为同步

摘自周慈航老师的书)

 一个任务的运行过程需要和其他任务的运行配合,才能得到预定的效果。任务之间的这种动作配合和协调关系称为“行为同步”。

2.两个任务之间的双向同步

(摘自周慈航老师的书)

通信的双方相互制约,生产者通过提供消息来同步消费者,消费者通过回复消息来同步生产者,即生产者必须得到消费者的回复后才能进行下一个消息的生产。这种运行方式称为“双向同步”,它使生产者的生产速度收到消费者的反向控制,达到产销平衡的理想状态,双向同步主要功能为确认每次通信均能成功,没有遗漏。

一种简单的双向同步过程称为“交汇”,任务A在交汇点向任务B发消息,并等待任务B的回复消息,任务B在交汇点等待任务A发来消息,在获得消息后再向任务A回复消息,交汇点就是双方的同步点,不管谁先到达交汇点,都必须完成一次双向同步过程才能继续执行。

3.应用-两个任务双向同步

按键按下,发送消息,LED2亮,等待回复消息,若有回复,LED2灭。

任务1等待按键发送消息,收到按键消息,LED1亮,发送回复消息。

(高手飘过,本人菜鸟,请多多指教)

课后练习二十三之UCOS

网友:
4. user.c(部分程序)

  1. #include "includes.h"

    OS_EVENT *SeMbox,*AckMbox;
    OS_STK Task2Stk[TASK_STK_SIZE];
    OS_CPU_SR cpu_sr;
    INT8U err;

    void delay_1ms(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140;i++);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delay_1ms();
    }

    void Task1(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 无任何意义,防止编译器报警

    P1DIR |= BIT0 + BIT6; //LED1 LED2设为输出
    P1OUT &= ~BIT0;
    P1OUT &= ~BIT6;

    SeMbox = OSMboxCreate((void *)0); //创建消息邮箱的函数
    AckMbox = OSMboxCreate((void *)0); //创建回复邮箱

    OSTaskCreate(Task2, (void *)0, &Task2Stk[TASK_STK_SIZE - 1], 6);//在任务1里创建任务2

    while (1) //无限循环
    {
    OSMboxPend(SeMbox,0,&err); //等待消息

    P1OUT |= BIT0; //灯亮
    OSMboxPost(AckMbox,(void *)1); //发送信号 执行任务调度
    delay_nms(200);
    P1OUT &= ~BIT0; //灯灭

    delay_nms(200);
    }
    }

    void Task2(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使用一下pdata参数,防止编译警告
    while (1)
    {
    delay_nms(10);
    //OS_Sched();
    if((P1IN & 0x08)!=0) continue;//按键没有按下
    else
    {
    delay_nms(10);
    OSMboxPost(SeMbox,(void *)1); //发送消息
    P1OUT |= BIT6; //LED2灯亮
    delay_nms(200);
    OSMboxPend(AckMbox,0,&err); //等待回复
    P1OUT &= ~BIT6; //灯灭
    delay_nms(2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