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向导通元件,要求导通压降尽量小,请大家帮忙提供些方案

楼主:
求单向导通元件,要求导通压降尽量小,请大家帮忙提供些方案

网友:
1、二极管。

         这是最简单的被动控制型单向导通元件。

2、有源器件。

              需要加一些控制电路,实现主动型单向导通。如果说“元件”,它不算,因为它需要相应的电路支持。

网友:
单向导通器件选择条件:反向耐压,工作电流,工作频率等

网友A:
二极管压降0.6-0.7V,压降太大,像二楼说的有源器件能否举个例子,或者电路原理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需要的是模拟开关吗?建议在TI的官网下接口类产品找找看,应该会有满足你应用的产品。

网友:
信号级的肖特基二极管不行么?压降也就0.4V都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能单看导通压降吧,还要看导通电阻,输入电容等参数。二极管的噪声可能会比较大,直接恶化输入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压降0.6-0.7V,压降太大,像二楼说的有源器件能否举个例子,或者电路原理图

问题1、肖特基的比较低,硒整流器件的压降也不高。

问题2、参见电源里面的“同步整流”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