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152仿真出错

楼主:
求助各位高手:

我用的编译软件是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MSP430,仿真器是MSP-FET430UIF。

仿真器连接学习板上的MSP430F149就可以仿真,可以确定仿真器是好的。

但是连接自己做的试验扳时(MSP430F4152),第一次仿真成功,但修改程序后再仿真时就出错了。

我用过4线JTAG和2线SBW方式都试过,结果都是第一次成功,后面几次失败。线路是按照MSP-FET430UIF资料上连接的。

网上说这种错误是线路连接错误造成的。线路检查了好几次,应该没错。求教用过的大师们,是由于什么引起的,怎么解决。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出错信息是:

IarIdePm

The debugging session could not be started。

Either the debugger initialization failed,or else the file

"F:\Examination\E-Meter\Debug\Exe\dg.d43" was corrupt or of an unsupported format.

There might be more information in the Debug Log Window

网友:
1、这种情况下JTAG线序连接出错
2、选择debug模式,device中正确选择芯片,linker中选择debug information for C-spy,debugger 选择Fet Debugger,FET debugger中选择USB ,正确选择COM口(与驱动上的一致)

网友:
我试了3块试验板,每块都是第一次成功,第二次开始失败的。
如果是线序接错的话第一次应该也会失败吧?
还有,"device中正确选择芯片,linker中选择debug information for C-spy,debugger 选择Fet Debugger,FET debugger中选择USB ,正确选择COM口(与驱动上的一致)"这些我也全都检查过了,没问题的,但就是仿真不成功。
求解

网友:
MCU非正常情况下的供电情况,检查管脚电压

网友:
试验板上的AVCC和DVCC之间我用一个磁珠隔开的,去掉磁珠后就正常了。
问题算是解决了。
但还是不接失败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