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联系管理?

楼主:
如果有需要,联系网站的管理员,在哪儿可以找到链接?

网友:
貌似管理员的签名里有QQ的吧…发站内信也可以的呀,不过周末管理员不上班

网友:
感谢提出建议,跟soso商量一下,是否能在什么地方设置一个入口,能联系管理员,或者发一个置顶帖,说明如何能联系到管理员!
一般情况下可以跟管理员发站短!我们会在工作日帮大家处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哪个管理值班,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考虑下这个问题,看看如何处理一下

网友:
大家看看这个方式行不行?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36604-1-1.html

网友:
嗯,是个好方法,

网友:
什么情况呢,还是发不来贴子?

网友:
在里面用自带的发帖写文章,好像很不好编辑,还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

网友:
还有就是感觉咱们EE射频微波这块儿比较少,,,

网友:
请问:如何注销账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