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飞07 的usart3 和usart1,2怎么不一样

楼主:
usart1,2都试过了没问题,但是试了usart3 怎么都不行,我先把usart1的程序贴出来,哪位大侠能帮忙贴下usart3的么,想对比学习下,谢谢。
#ifdef __GNUC__
/*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

void Usart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Configuration();

 Usart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void UsartGPIO_CTRT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void USART_CTRT_Configuartion(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

 Rcc_Configuration();

 USART_InitStruct.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RTS_CTS;
 USART_InitStruct.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

 USART_Cmd(USART1, ENABLE);

 UsartGPIO_CTRT_Configuration();
}

//不使用半主机模式
#if 1 //如果没有这段,则需要在target选项中选择使用USE microLIB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struct __FILE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_sys_exit(int x)

 x = x;
}
#endif

PUTCHAR_PROTOTYPE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
 USART_SendData(USART1,(u8)ch);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return ch;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h"
//#define CTRT

uint8_t TxBuffer[] = "\n\rUSART Hyperterminal Hardware Flow Control Example: USART - \
Hyperterminal communication using hardware flow control\n\r";

#ifndef CTRT
//配置矢量中断,矢量的意思就是有顺序,有先后的意思。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定义数据结构体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000);//将中断矢量放到Flash的0地址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设置优先级配置的模式,详情请阅读原材料中的文章

  //使能串口中断,并设置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将结构体丢到配置函数,即写入到对应寄存器中
}
#endif

int main(void)
{
 u32 i=0xffffff;
 SystemInit();

#ifdef CTRT    /*使用CTS RTS硬件流模式*/
 USART_CTRT_Configuartion();
 while(NbrOfDataToTransfer--)
   {
      USART_SendData(USART1, TxBuffer[TxCounter++]);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Receive a string (Max RxBufferSize bytes) from the Hyperterminal ended by '\r' (Enter key) */
   while(1)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
      {
         USART_SendData(USART1,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
#else  /*普通串口模式*/
 usart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while(1)
 {
  printf("Waveshare 上海_2!\r\n");
  while(--i);
  i=0xffffff;
 }
#endif
}

上面的程序是usart1的,没问题,如果要改usart2的话 只需将usart1改成usart2,并且将时钟改成apb1和复用的gpio端口改下就也可以了,但是我在调试usart3的时候按照同样的方法修改却不行,是不是复用端口不对啊,还发现个问题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1, ENABLE);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2, ENABLE);这样改都没问题,但偏偏在改成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3, ENABLE)就编译不过,请大侠指教,初学者研究了好久还是不行,呵呵 见笑

网友:
补充

呵呵 刚下载了datasheet看了一下,我对usart3复用的gpIO端口为PD5和6,但是PC10和PC11也可以复用USART3,星期一我去试下PC10和PC11;不知道哪位大侠能解释下,这有什么区别么,感激不尽啊。

网友:
附上datasheet,可以参考下。呵呵

网友:
解决

哈哈 已经解决了 想知道的同学 初学的同学 可以加我qq 544900367,一起学习额

网友:
楼主,请解决后将问题公布一下,方便后来的人,OK??

网友:
解决

呵呵 人比较懒,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可以加我qq 544900367,很乐意和大家分享的呵呵

网友:
很是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