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串口1和串口2配置的区别

楼主:
我的串口1调试通过了,把配置中的串口1改成串口2以后串口2不出数,时钟我也改了,求教大侠帮助

网友:
是不是有些寄存器的名没改全

网友:
配置肯定不一样,首先 时钟配置 你要贴出来看看,usart1的时钟和2的时钟是不同的,你要程序贴出来 看看呵呵,这样就能解决了

网友:
你要看看串口2有没有使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时钟是否开启?

网友B:
解决了,GPIO口复用的原因,这些天没时间上网,谢谢各位

网友:
楼主能讲一下吗,我现在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GPIO口复用的原因?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兄弟,你什么问题,看我能帮到你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GPIO口复用的原因,这些天没时间上网,谢谢各位

楼主怎么改的,我的也是这样,改了也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GPIO口复用的原因,这些天没时间上网,谢谢各位

同样的问题,GPIO复用功能都设的什么呀,我的是TX浮空输入,RX复用推挽输出。要修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