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新人求助

楼主:
// 定时器寄存器地址定义
#define  NVIC_STCS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E010)) //STK_CSR,0xE000E010  --  控制寄存器
#define  NVIC_STRV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E014))
#define  NVIC_STCV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E018))
#define  NVIC_ISER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E000E104))  // IR32-IR63     NVIC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

// 外设时钟允许寄存器地址定义
#define  RCC_APB2EN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21018) //APB2 外设时钟使能寄存器

// GPIOB寄存器地址定义
#define  AFIO_EXTICR4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10014) //外部中断配置寄存器4
#define  EXTI_IM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10400) //中断屏蔽寄存器
#define  EXTI_P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10414) //挂起寄存器
#define  EXTI_RTS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10408) //上升沿触发选择寄存器
#define  GPIOB_I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10C08) //端口B输入数据寄存器
#define  GPIOB_CRH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10C04) //端口B配置高寄存器

// GPIOC寄存器地址定义
#define  GPIOC_CRH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11004) //端口C配置高寄存器
#define  GPIOC_BSR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11010) //端口C位设置/复位寄存器
#define  GPIOC_BR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11014) //端口C位复位寄存

// UART寄存器地址定义
#define  GPIOA_CRH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10804) //端口A配置高寄存器
#define  UART_CR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1380c)) //控制寄存器1
#define  UART_BR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13808)) //波特比率寄存器
#define  UART_S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13800)) //状态寄存器
#define  UART_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13804)) //数据寄存器

这些寄存器我在stm—参考手册里都找不着。。连GPIOB都没有搜到。是我学习的方法错了还是这个手册不适合我学习?如果是手册问题有没有别的好点的?

网友:
有没有人啊。。。

网友:
手册里都有的,可能你看的手册不对

网友:
呵呵,这个手册里面必需有的啊,不知道怎麽传附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